联想小电源求救

楼主(2009-04-21):
客户送来一个联想小电源烧坏了,打开一看,里边的2个150V的滤波浇的鼓了,(随之更换掉.)再查里边的4个整流二极管烧坏了一组.(更换了2个)再查,保险都烧飞了..(更换了一个保险)..接通电源保险马上成了两半.我再查没有查出来.
不知道一般高压过去,都会烧那些部件..........请高手,说一说,..等待中.,...............
希望能说的详细点..

网友:
负载断路了吧?重点看看哪些三极管和快恢复二极管还有稳压二极管!

网友:
查大功率开关管及次级短路,

网友:
串个灯泡试机,先把辅助供电部分修正常。

网友:
烧 保险就是还有短路(保险规格合适的话),其实高压部分就那几个零件,电路板不短路的情况下重点看下整流二极管和功率三极管。

网友:
辅助供电部分
是那个部份/
quote]
建议楼主先找几个电源的电路图先研究研究,要不然你这么问别人没办法回答你。

网友:
把保险取下,灯泡串在保险的位置。
像你遇到的这种强短路应该是开关管、全桥、压敏电阻这类元件坏了。

网友:
感觉楼主来论坛有日子了吧

网友:
换上坏的元件就OK了的,建议换了在说

网友:
说明一下你的电源是用什么集成电路的,好上个图给你说说。

网友:
怎么不检查开关管?

网友:
开关管...压敏电阻...快恢管