杂牌478板!P4M266心片!CPU不开机!

楼主(2009-04-21):
如题!!~但是有一点不明白!时钟只有0。几的电压!复位1。7V
按理说有时钟才会有复位的吧!
I/O换个!还是老样子!~开机FF
不开机
cpu

网友:
内存 北桥 有无电压

网友:
其他的电压都正常!~

网友:
复位1。7V电压正常,按RESET键有没跳变啊?
如没有按无复位修。

网友:
你先要量全板的工作电压是不是都正常了~~~~