奇怪CPU无复位

楼主(2009-04-21):
478的CPU,供电1.35V,时钟0.41V,复位0。4V,其它的都有复位 PCI、AGP、IDE等都有,就是CPU没有,请求各位老师傅提供点解决思路,在此谢谢了

谢谢各位的回答,其实我手头上有一块差不多的主板,CPU供电是正常,就是复位太低了,时钟也是好的,就是CPU复位接的电容击穿了

网友:
CPU供电有点低吧!~建意换个电源管理IC试一下!

网友:
管子没有 坏的吧 建议先测下管 在换电源管理

网友:
SB问题几率大的

网友:
先查北桥的工作条件 如时钟电压正常不  然后要量下点  南北桥之间的线要量 一般是桥坏 南桥居多吧

网友:
北桥的1.5V电压肯定没有,一般是给北桥和AGP显卡供电的MOS管坏了,测显卡供电VDDQ是否为1.5V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