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内存维修]
金士刚DDR400 1G内存怪问题

楼主(2009-04-21):
现在有1根金士刚的DDR400 1G内存,网吧拿来的,说是点有亮内存报警,来我店里放在我的华硕P4XP主板上能点亮。用RST内存测试软件测也没问题,进系统测试也正常。就跟客户说可能是他的插槽太脏了,结果客户拿回去还是点不亮,换了几台机器都不行让我过去看看,我去了也试了几台机器确实点不亮,它那的板全是昂达NF4S的,内存也全是金士刚1G的。只能拿回来再测试,拿回我店里用我店里所有的好板子点。除了和那网吧一样用NF4芯片的板子以外,其它的全都能点亮(能点亮的板有478INTEL芯片组的和462VIA芯片组的),现在真不知道这内存该怎么修了,说不兼容吧,可那网吧里全是清一色的板跟内存都用好好的。
高手指点下我该怎么修!

网友:
换PCB板,上次朋友网吧的金泰克1G DDR400的条子也是这样,颗粒都OK,就是兼容性差.普通HY杂条的八位PCB就行.我把两根1G的做了四根512的.

网友:
现在我把这根内存拿回家,用我家里的电脑(478 intel芯片组的)能点亮但进不了系统,出现XP滚动条过后就重启,安全模式也进不去。用一根128M的内存带着就能进系统了。单独插1G内存的时候也能正常运行PE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