内存供电管 的问题

楼主(2009-04-21):
1:有 一些内存供电管 应2 个MOS管     有时找不到 合适的的找个  3055  09N02等代换也  不性   估计一换就换一对是不是?
2:不过内存时  供电 正常   时钟有 一对是2.5V 和0.09V 既 有 一对时钟不对一般怎么维修?
请高手指点

网友:
有时有些内存供电管是成对出现的    不是常见的型号如3055   09N03   15N03等请教如何代换?谢谢

网友:
只要是同一构造的,找功率大一点的没关系
不过最好还是找一样的比较好