主板点不亮

楼主(2009-04-21):
一块杰微865主板,由于遭雷击,现不跑码。用假负载测试,各处供电均正常,将网卡芯片拆掉,故障依旧。请高手帮忙。谢谢了。

网友:
换IO,,刷bios。如果不行这块板就要报废了。给雷打的板会有很多东西坏的。

网友:
嗯,谢谢了,找个IO换上试试。

网友:
CPU有没有工作  摸下芯片有没有发烫  可能北桥坏