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P4BP换场管后,场管很热。

楼主(2009-04-21):
一块华硕P4BP板,送来时通电不跑码,SB很热。经查SB供电场管9915输出只有0.6V,就换了个3055上去,可以亮了,跑XP也没问题,但3055很热。以为是3055的电流太小就又换了个09N03上去,还是一样的热。旁边的LM324也换了,还是一样的热。
高手支个招,咋个解决这个发热的问题啊~
华硕

网友:
手能触摸吗?能触摸因该是这样的,,能正常稳定就别管他。

网友:
能摸一两秒,再不拿开就可以蘸些酱油吃了~~所以才担心啊~`

网友:
太热了 ,要考虑负载是否有短路 。

网友:
不用担心啊,这是华硕通病啊,弄个小散热片上去,那种显卡BGA的散热片啊,不然今后坏南桥啊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