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CER3680 PCI冲突

楼主(2009-04-21):
一台ACET3680拿来开机能显,但过LOGO了以后显示,但显示PCI冲突,能进系统,开机无声音,声音驱动打不上,
ACER

网友:
碰到过PCI冲突的T42机,但不能进系统,更换南桥解决的

网友:
换下插槽也行呀!!

网友:
3680的南桥经常坏。

网友:
还想什么呀?做南桥吧

网友:
现在问题找到了,有根线断了,声卡的问题也好了,南桥有个点空焊了.谢谢大家了

网友:
野天罚
又学习了一招

网友:
PCI冲突一般都是PCI总线有空焊

网友:
PCI是归南桥管的`` 所以一般情况都跟南桥有关