内存没时钟,PCI有

楼主(2009-04-21):
今天修一精英SIS650主板,不复位,电压都正常,时钟AGP,内存槽都没,但是PCI槽有,时钟芯片时钟发出也正常,是不是可以判定北桥坏

网友:
正常是可以这样说的哦,就AGP和内存有的话北桥

网友:
一般在内存旁边都有一个辅助时钟芯片看是不是他坏了

网友:
但是北桥也没时钟啊。哪个高手详细讲解下时钟的时序。

网友(2009-06-11):
我也有一块via 370的板,总线时钟、pci、 agp 有时钟电压,内存没有。跑电路发现内存时钟直接由时钟ic提供,我把内存时钟连线之间的330电阻拆了,测发出内存时钟的针脚,一样没电压。按时序来说,应该时钟ic得到足够的工作条件就会发出全部设备所需的时钟频率了吧。

网友:
一般说来主板上只有一个时钟IC的情况下,由于时钟IC很难满足显卡和内存的高频率,因此通常由北桥通过倍频后得到!!!当然也有列外!!!有的主板上有两个时钟IC的,不用说北桥和内存时钟都由旁边没有晶振的那个时钟IC单独提供时钟频率!!
楼主显卡 内存都没有时钟再加之CPU不复位可断定北桥或北桥拱电有问题!!!  (CPU由北桥复位)

楼主希望能帮到你!!!!呵呵

网友:
7楼的我有疑问;
先时钟后复位,CPU的复位不正常有没可能是时钟引起的
请知道的解答下,我对开机时序还不清楚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当然有可能!  北桥时钟不正常导致北桥不工作或工作不正常!!而CPU复位只有在北桥正常工作的前题下才会由北桥给CPU发出复位信号!!!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我的意思是CPU的复位不正常有没可能是AGP或内存时钟引起的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北桥正常的情况下,AGP,内存时钟不正常给CPU复位没有关系!!!!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收到谢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