上电后无复位维修一例!供参考!

楼主(2009-04-21):
今天同事没搞定的一块主板,故障现象为上电后无复位!量了下各个供电正常,时钟也正常!
同事把IO和南桥都换了,故障现象还是一样无复位!查了下南桥工作条件PWROK和VRMPWROK,
两个信号,前个正常,只有VRMPWROK没出来,它连的两个三极管,一个3904和一个7002,想都没想,两个一起换了竟然OK了.俺还是感觉意外!

昨天写错了把VRMPWROK写成了RSMPWROK

网友:
请问下楼主,RSMPWROK是什么南桥上面的,在什么地方测得的?

网友:
我决得还是在复位电路上的问题,此处两个三极管用来控制,这两个三极管的G极应该接门电路,让其导通或节制,使其CE极导通来复位南桥,南桥就会复位,这个RESPWROK是什么,复位时,南桥要先复位,再由南桥发往各个电路,让各设备复位。

网友:
南桥都换咯????南桥因该最后换吧!!!先擦线路最后换桥

网友:
我一般都是先看电路,在找供电,几个场管,然后再是南桥!

网友:
VRMPWROK有些板有这个信号,有些没!

网友:
VRMPWROK在什麽地方查得到啊,能說一下嗎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