怎么配屏线

楼主(2009-04-21):
我是新手,跟新媳妇一样新的那种,想向各位师傅请教一下怎么配屏线,只有一块屏,没线的,(比如屏是manufacturbd 07/28d的)是从笔记本上拆的,

网友:
看看是多少针的,多少片的,

网友:
看看是多少针的,多少片的,自己接上

网友:
我也想问一下,30pin单8的屏线能改30pin双8的吗