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问0Z960G的保护脚是那个

楼主(2009-04-21):
请问0Z960G的保护脚是那个?夏普的19寸LCD.高压板保护.绿灯下开机亮一下就没光了.
有没有方法去掉保护

网友:
像你这种情况光去掉保护也不牢靠啊,你看板子左边的变压器的PCB都发黄了,肯定有问题啊,保护一去掉,说不定用不了几分钟就烧板子了

网友:
2楼说得不错,你看你这板是高压线圈烧了你俢其他的东西是没用的,只会越俢越坏。

网友:
第二脚 ovp 是过压保护脚.

网友:
保护 应该是有一组高压有问题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