HP vs17故障

楼主(2009-04-21):
前几天客户拿来来一台HP vs17e电源、高压、驱动板一起的 刚开始是不通电(指示灯不亮) 一折开以后就可正常显示了 以为是有虚焊 然后就在各个主要部位加了一下焊 就放在一边烤机 过一段时间关了再开就不亮了 驱动板上的大蕊片没有明显的虚焊也加了一遍焊 晶振有波形也有换过  开关按扭那里有4.28V  按开关时电压为0V  驱动板上面的24C16和24C04卸了还是可以正常显示 只是菜单里面的设置不能保存 这几天测的时候也是一下可以一下不行的   请高人指点 多谢了

网友:
这个机器是群康代工的,和联想的L171一样,只是多了个音频电路。可以参考联想L171,热机不开机就检查L1117-1.8的电压,太低了就换掉,这是联想L151,L171的通病。

网友:
它原来是6I8L17-18L   我去买了一个EC48117H  1.8
  现在是可以正常显示    还在烤机中      谢谢浪子高人

网友:
不客气,经验是用来分享的,现在做这行都不容易,时间成本太高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