845GV主板加电老重启

楼主(2009-04-21):
845GV主板加电老重启,表现为:加电后主板启动四、五秒种灭,CPU风扇也不转了,一、两秒种后又重启启动,CPU风扇转;老是这么循环,不知是什么原因!电源换了新电源不是这样,诊断卡一直是0,不变数。
请指教!

网友:
一般循环上电断电跑C1的常见,跑00代码的少见
说不好故障点到底在哪里!
建议先检查各供电点的电阻,如无明显短路。强制上电,确认安全(注意重要元件温升)的前提下检查各处供电,如都正常,则重点检查开机电路(IO,SB)

网友:
内存没插好

网友:
先断电测一下又没有短路的地方

网友:
建议先量一下工作电压看都是否正常 有没短路的地方 南北桥热吗

网友:
三楼的,注明:南北桥正常,不热。

网友:
应该在内存那下功夫