MAG570FD显示器老问题

楼主(2009-04-21):
刚开机 先亮绿灯。没显示  几秒后 黄灯跟绿灯 狂闪, 然后关了 再开一次 有百分70能 正常显示 。没显示再开,开多机次肯定行的。使用一天都没问题 。问题就是关机了或电脑重启的话 再去开的话 跟之前上面讲的那种情况, 。有朋友能说一下怎么修 最有可能哪里的零件坏了。最好说明再那个位置 让我好找 ,我没修过显示器。只修过电脑电源跟主板。我已经把尾板很多位置都补焊过。也一样。之前 一开机很模糊的。现在把管座 拆开 弄了一下 就好了 。只差那个问题。

网友:
某个地方虚接了吧!再检查检查

网友(2009-05-31):
管座老化到一定程度也会使控制电路异常,也是这类故障的检查对象

网友:
老化,哪个开关电路有问题

网友:
我记得修过的一台差不多这个问题的机器是换电源那个芯片才好 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