三星152S液晶电源坏了求助!(已解决)

楼主(2009-04-22):
今天一个客户的液晶开不了,用万用表测电源输出为零,用刀搞开后发现里面的电路板两边有两片很大的散热片,其中一片是开关管的散热片,另一片是输出稳压管散热片。测滤波大电容两脚有300V的直流电压。然后一片是200D6 PWBV,很象是电源管理芯片,具体是管理还是控制不清楚。输出没短路,而且电路正常。求这块pwbv的电路原理图和这电源的电路图。。
主电源开关管不良,放一天又可以用十几分钟,但由于客户要求要回这只坏电源,所以不修还给他了,还买了一只新的电源!

网友:
查开关管 和启动电阻

网友:
换个适配器

网友:
是不是维修人员,这种也要看电路啊!什么电路图啊,就查主要的几个大管子?

网友:
如果是客户的话就给它换适配器 维修嘛毕竟本着挣钱为目的 收了钱 有空的时候再修下这个坏的 自己使还是出都好说 最差也能拆件用吧 呵呵

网友:
这样的适配器本人也有一个坏的没有修好,也是给客户换了一个新的.

网友:
没动过这种电源,不过我们公司线体上的一批三星15"的显示器,基本上用了一年多都是电源的电容坏了,换了电容就好了,不知道楼主的显示器是不是也是这个问题

网友:
这样的维修好像价值不大建议让客户更换新的。

网友:
更换新就行了.维修没什么价值.自己有时间的除外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