诊断卡跑这两码能指点下吗!?

楼主(2009-04-22):
845主板
跑码: 7F 6F
以前7F好象是内存的问题!实际上自己也不是很清楚!!
现在出现了一个6F了就是更晕了
主板

网友:
7F 6F 在不同BIOS的情况下都可以亮的 是正常的代码

网友:
前面跑什么码,看样子应该是正常的,看看显卡是不是好的

网友:
你把键盘取了试试。

网友:
接上键盘后,按F1键后,就能跑到FF了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