HP的915GV主板启动进入HP画面后就停机

楼主(2009-04-22):
HP的915GV主板启动进入HP画面后就停机,按开机键又可以启动进入HP画面,大家有没有好的维修思路。想找BIOS刷一下,找了好久没找到就只有一块主板又没型号,是915GV芯片的二个PCI槽,网上有好像是华硕代工的!那位大哥有请传一个给我:chenxinboy3@163.com。先谢谢了!

网友:
你看一下外围供电的地方是不是有不良的啊

网友:
不是BIOS的问题,查一下内存供电,换一个机箱电源再试试

网友:
如果是品牌log死几的话不是bios就是桥了,在确定周边电压正常的情况下

网友:
楼主有没有最小化系统看下,是不是其他问题吧,,
清除COMS,检查跳线,,确定内存和CPU没问题,
硬盘有时候坏了也会,,等等,

网友:
电压都正常,只上CPU及内存,不是死机而是关机了,只是又可以开!不知那位有没有此板的BIOS!

网友:
如果是死机 就把时钟晶振和谐振电容换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