映泰945GC 的BIOS第2脚没电压

楼主(2009-04-22):
映泰945GC 不开机
现在情况是
CPURST正常
BIOS第2脚没电压
接到SB(SB以经更换新的)
不开机

网友:
没有主复位呀!!

网友:
是不是SB没有换好,还有就是复位PIN有电压吗,

网友:
重点查下BIOS复位电路,如果CPU有复位的话,一般情况下来说SB是没问题的,因为大部分主板都是南桥先复位,然后南桥给北桥,北桥再给CPU,但少数的CPU复位是直接复位的

网友:
希望有精修映泰主板的高手指点一下小弟在此谢过了

网友(2009-06-16):
工程师张艳
看下有没有电容。鼓泡。显卡供电。和内存供电之间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