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M2+/AM3主板CPU搭配指南【转】

楼主(2009-04-22):
● 久违了!AMD的优秀CPU回归

  Phenom II处理器的发布和上市再次点燃了AMD处理器忠实用户的热情,这个最新系列的CPU虽然在绝对性能上仍旧无法超越Core i7和Core 2的少数高端型号,但至少已经能和价位相当的Core 2产品战成平局,另外45nm工艺和改良的架构更让Phenom II有风冷达4GHz的超频能力,考虑到09年上半年Intel仍旧以Core 2处理器作为主打,Phenom II已经让AMD在主流产品和Intel站在同一起跑线上。

  但在另一方面,AMD处理器用户早已习惯成自然的、AMD平台极佳的前后兼容性现在也发生了细微变化:最新的AM3接口处理器和早先的AM2/AM2+主板的兼容性值得肯定,但AM3接口主板和早先处理器已经不再兼容,而各个主板厂商在自家主板上的描述也是相当的模糊,本文的主旨就是帮您在这变化中理出头绪。

我们测试的Phenom II综合性能

  ● Socket AM2、AM2+和AM3的一路进化

  Socket AM2从经典的Socket 939进化而来,以对应内置DDR2内存控制器的AMD处理器,其针脚为940针,并把电气性能支持最大电流数由80A提升到95A,大大提升了对高频率处理器的支持,同时,散热器支架也针对大型装置做了调整。

  Socket AM2+是Socket AM2的增强型,改动不多,从CPU和主板的两方面来看,AM2和AM2+的交叉兼容性极好,在运行可能性角度可以视为同一接口。Socket AM2+最重要的升级是Hyper Transport从1.0升级到3.0版本,I/O总线工作频率由上代的2GHz提升至4GHz或以上,并可以支持未来的内置DDR3内存控制器的处理器。

AM3和AM2+针脚差异对比

  Socket AM3则发生了较大的改变,它的针脚配置和Socket AM2+不兼容,改为938针,也就是说Socket AM3插座没法安装Socket AM2+或更早的处理器。另一方面Socket AM3接口封装的CPU仍然可以在Socket AM2+/AM2插座上安装。Socket AM3在性能方面和AM2+几乎没有区别。

Socket AM3插座细节

  上表明示了这几代AMD Socket接口CPU的主要变化,目前市场上销售的AMD桌面级处理器以Socket AM2+接口封装为主,并已经开始向Socket AM3接口封装过渡,在未来较长的一个时期,为两者并存,对应的主板亦然。

斩断乱麻Phenom II新机咋配不忽悠

  ● 新事物:Phenom II处理器兼容性相关

  Phenom II处理器目前已经正式公布的有7个型号,其中4核心的Phenom II X4有5个、3核心的Phenom II X3有2个,我们在国内市场现在可以买到的分别是X4 940、X4 920和X3 720

AMD官方网站提供的Phenom II处理器名单

  Socket AM2+接口封装的Phenom II X4 940、X4 920两款处理器内置了DDR2内存控制器,使用,可以使用在事售所有Socket AM2+和绝大部分Socket AM2主板上,是否正常使用完全取决于主板制造商的BIOS更新支持度,主板的电气性能和这两个CPU完全兼容。

  但Phenom II X4 940、X4 920无法在最新的Socket AM3接口主板上使用,不但无法支持DDR3内存模组,甚至因为针脚配置的差别,它们都不能安装进Socket AM3插座。

  Socket AM3接口封装的Phenom II X3 720处理器内置了DDR2和DDR3两套独立的内存控制器,它可以在使用在事售所有Socket AM3/AM2+和绝大部分Socket AM2主板上,并可以根据选用的主板配置对应的内存模组,属于目前市场上理论兼容性最好的AMD CPU。

  以上是运行可能性的结论,在运行充分性方面,支撑Phenom II处理器全速发挥威力还需要Socket AM3和Socket AM2+插座并Hyper-Transport总线版本3.0以上的主板,老式的Socket AM2主板Hyper-Transport总线速度低,会使Phenom II的速度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。

  更多关于现有主板对Socket Phenom II处理器支持度的细节,可以参考本站文章《无兼容问题 支持AM3处理器AM2板全集》。

  ● 新事物:Socket AM3主板兼容性相关

  带有Socket AM3插座的主板针对Socket AM3接口封装的Phenom II及未来更新的处理器设计,目前全球排位靠前的主板品牌都已经推出了Socket AM3主板产品,但在中国大陆市场上销售的型号还极少。

2009年2月22日为止,市面上有4款Socket AM3插座主板

  Socket AM3插座仅能供Socket AM3接口封装的处理器安装,并且仅支持DDR3内存模组配置,因此Socket AM3主板的理论兼容性很差,就我们目前所处的环境而言,选择了Socket AM3主板的话,市场上仅有一款Phenom II X3 720可用。

  另外,部分主板厂商在产品宣传上存在误导和概念混淆,把能支持Socket AM3接口封装处理器的主板统统称为“AM3主板”进行销售,这虽然没有一个官方界定,但按业内普遍以CPU插座来形容主板的惯例而言(如LGA775主板),我们建议仅把配置有Socket AM3插座的主板简称为AM3主板。

  判断主板是否为AM3主板很简单,两个细节同时存在:

  >>CPU插座上蚀刻有“Socket AM3”字样;

  >>主板仅提供1.5V额定电压的DDR3内存模组插槽。

  ● 另类:DDR2/DDR3两内存类型并存的AM2+主板

  正因为AMD处理器自K8以来一直都内部集成了内存控制器,因此对于芯片组的依赖降低了一个档次,向后兼容性表现优越。去年底就出现了一些DDR2/DDR3内存模组插槽并存的AMD 790GX主板,相信在Socket AM3处理器大量上市之后,这类主板还会更多。

  DDR2/DDR3双内存主板都配置Socket AM2+插座,能够支持所有的Socket AM3/AM2+/AM2处理器,能够支持DDR2、DDR3两种内存模组(不能同时使用),是目前AMD平台CPU、内存兼容性最好的主板类型。

  ● 一句话告诉你怎么办

  到此为止,最近市场上的新生事物Phenom II处理器、Socket AM3主板、DDR2/DDR3双内存主板的兼容性、可用性都析完了,如果你还是有点迷糊,只想要一些速查结论的话,还可以参考以下这个Q&A:

  Q:我有AM2/AM2+主板和DDR2内存,可以升级到Phenom II处理器么?

  A:可以。但最好查阅主板品牌官方网站,升级下BIOS最为稳妥。

  Q:我有Socket 939主板和DDR内存,可以升级到Phenom II处理器么?

  A:不行。需要整个系统换掉才能使用Phenom了。

  Q:升级或者新购Phenom II处理器组建系统,必须购买DDR3内存模组么?

  A:不是必须,分三种情况:

         选择Socket AM2+的Phenom II,仅须DDR2;

         选择了Socket AM3的Phenom II和Socket AM2+的主板,依照主板需求选内存;

         选择了Socket AM3的Phenom II和Socket AM3的主板,必须DDR3。

  Q:我想一步到位买最新的Socket AM3高端主板,能继续先用着Athlon X2 5400+么?

  A:不行。Socket AM3主板仅支持Socket AM3封装Phenom II处理器和DDR3内存模组。

  Q:我是忠实A饭,想要组建目前最强的Phenom II平台,怎么装?

  A:抛去显卡不谈,现在市售产品没法提供最强的Phenom II平台。因为能和最强的Socket AM3插座790FX主板+高端DDR3内存模组配合的Phenom II处理器仅有定位不高的Phenom II X3 720可选,Socket AM3封装的4核顶级处理器Phenom II X4 945还为发布,建议耐心观望。

  Q:打算用性价比高的Phenom II X3 720装机,怎么选主板?

  A:市场上现在出售的差不多每一款AM2、AM2+、AM3插座AMD桌面主板都能支持Phenom II X3 720处理器,既然以性价比为前提,推荐AM2+插座的790GX主板搭配DDR2内存。

网友:
有个表看不太清楚,以文字形式重新写一下

AMD CPU Socket AM2 AM2+ AM3 接 口 差 异
接口类型          Socket AM2          Socket AM2 +    Socket AM3
内存支持          DDR2                    DDR2                     DDR2/DDR3
桌面CPU涵盖      Sempron             Atlon 64 x2            Phenom II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thlon 64             Phenom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tlon 64 x2          Phenom II
Hyper Transport 版本 1.0                3.0                        3.0
I/O 总线速度     2GHz                    大于4GHz               大于4GHz
VIDs                  并行               并行               串行
Power Planes     Unified           Unified & Auto-Split     Auto-Split
发热监测         热敏二极管     热敏二极管或TSI             TSI(Thermal Sense Interface)

网友:
AMD的U现在还没法跟INTEL的比(同档次),不过INTEL就是太吊了,被AMD抢了不少市场

网友:
你不是吧?我该怎么说你呢?1000多的E8400明显不敌800多的3X720.....你不会看图还在吹?无语了!!!!

网友(2010-06-10):
好漂亮的主板

网友(2010-12-10):
就是说支持AM2的板子仍然可以用AM3CPU,但AM3的板子用不了AM2的CPU。

网友:
明白了不少,谢谢张老

网友(2012-05-10):
很好的资料 , 谢谢张老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