INTEL主板CPU供电只有0.87V

楼主(2009-04-22):
板子来,是两个上管和一个3418的芯片坏了,造成风扇转一下就停,换上上述件后,测负载的CPU 供电和复位只有0.87V.是不是供电部分没查全呀?

网友:
你上CPU试了吗  假负载不同电压输出不同  你可以打一下波形 有了可以上CPU试一下  这个电压一般是好的

网友:
应该是的还有要看换的型号的对的不,在就是滤波电容

网友:
应该是你换的管子不行,换个一模一样的如果再不行直接换一组?

网友:
0。8还是不小了,有了核心电压,就上CPU试试,能工作就对了,

网友:
我上CPU 试了,诊断卡上跑00 没有复位.芯片是ADP3418 是一样的,上管换的不是一样的,用的是7020

网友:
南桥是好的 不

网友:
不知道,不会判断,南桥没有温度

网友:
应该还是供电管的问题

网友:
把桥的点位测测看,还有可能CPU座有虚焊了!!

网友(2009-06-02):
上CPU时,CPU电压是否正常 ?

网友:
上负载测得到的电压是正常的~~