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问主板上面的C5706能不能代替高压板一体的那个C5706

楼主(2009-04-22):
请问主板上面的C5706
2B
能不能代替高压板一体的那个C5706
4M
主板

网友:
应该可以吧,我们一般用C5706换上去就可以了,没有C5706的时候就用C5707 虽然说06和07不一样,但是我们换好的都很少拿回来返修的

网友:
C5706和C5707有贴件型和直插型,可以相互代换的,主板上面的C5706也可以代替高压板一体的那个C5706

网友:
应该是可以的,型号差不多的都可以

网友:
但是要接一个脚555555

网友:
当然可以了,是一样的元件 可能封装不同罢了

网友:
可以的,只是一个是站着,一个是趴着而已。

网友:
可以,主板上的封装不一样,要补一个脚