如何判断EC好坏

楼主(2009-04-22):
请问一下,如何正确判断EC的好坏

网友:
跟南北桥一样,EC也有很多功能模块。只要有一个功能模块不良,就视为损坏。你想的应该是量哪个点的电压就能判断好坏是吧?这是不现实的。

网友:
请问一下,也是量它旁边的电容吗?

网友:
弱弱的请教下
EC是什么东西?

网友:
单片机  超级IO 开机芯片

网友:
EC是一般只会在笔记本应用,主机板直接应用Supper I/O,EC比Supper I/O的功能丰富很多,
既包括的power management,同时笔记本的EC将keyboard contro做在EC里,功能就不一一讲解,
大家有兴趣可以看看芯片介绍,常用的厂家ENE,日立,ITE等等.

网友:
EC是Notebook底层控制的核心,BIOS很多只是做一个映射,实际上事情全部是EC做的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