技嘉 8I845PE-RZ跑FF

楼主(2009-04-22):
技嘉这块板其他电压正长
核心电压偏低只有0.96V
请大家帮忙分析一下

网友:
这个板子比较怪,明明是845的板,但是却只支持C2.0以上CPU,上假负载这个核心电压0.9几V是正常的,LZ应该换个好点的CPU试试,若不行的话不是CPU座就是BIOS,这板子我上个月遇到过一块,困惑了很久才发现是CPU不支持,845的板这种很少见,只有865的板才是这样的

网友:
哦 我在试试

网友:
技嘉8I845PE-RZ的主板BIOS是很常坏的。刷一下吧

博锋www.bf89.com

网友:
换新bios可能会好些