hp vt6200解密

楼主(2009-04-22):
我有一台HP VT6200有开机密码,我刷过BIOS,写过93C46,可是这密码还是有,主板上没看见有其它的码片了,该密码到底在什么地方,有谁知道的说一下?
谢谢了

网友:
有一个24U08的芯片,不知道是不是码片?

网友:
93C46是网卡的IP地址不是密码芯片,24U08才是,HP的机器很多直接放电就可以。

网友:
告诉我溢出码,我用软件帮你算出来。

网友:
24U08不知道用什么刷,溢出码怎么得出来

网友:
按照网站的方法我按三次回车直接关机,得不到溢出码,24U08编程器不支持刷写,很是与郁闷

网友:
自己做一个编程器,我把图传上来,这是截屏的图,下面的PDF和这是一样的就是格式不一样,不想下的只要点JPG复制另存就可以不扣积分。差点忘了还有一个软件,这样就全了可以写液晶显示器,支持三星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