IBM R61i 的拆解窍门

楼主(2009-04-22):
各位好!IBM R61i 的拆解有何窍门,说一下
拆解

网友:
不用窍门。实在不会就去联想网站下个硬件维护手册(俗称拆机手册)

网友:
这个靠的是经验。

网友:
已拆开了,先取下后面的触摸板即可取掉键盘了,后面全好办了

网友:
我只能说,拆没拆过的机子,就要心细,慢慢来,

网友:
细心的就好了

网友:
好拆着呢,先去掉压着键盘的壳,今天才拆了一台,没有花多少时间~~~

网友:
ibm的机子在所有机型上面最好拆的机子 以前的机子都是先拆键盘,换联想收购以后的机子一般是先拆触摸板的壳 在拆键盘,重要是多拆,找经验