英特尔845PE不过内存

楼主(2009-04-22):
接了快INTEL45PE的板,不过内存.
内存电压AD线系统管理等都正常,后来量到该主板内存槽旁有个LM358的八角IC   1角输出电压正常是2.5V以上...但这只有0.53.在一个偶然的机会下发现不插小四P电压上来了,插上就不来.CPU的供电IC6302 和LN85CIMQ换了还是不来......没折了.....求高手解答下....
那LM358怎么回跑到CPU那块.....不回是北桥挂了吧....

型号E210882

网友:
内存电压够吧,英特尔主板还要时钟3。3V呢,你看看有没有

网友:
时钟是量哪个脚?有片一样的板对着量就量到LM358的电压不对