杂牌915板无CPU核心供电上假负载有1.3v

楼主(2009-04-22):
杂牌915板无CPU核心供电上假负载有1.3v
上CPU时VID对地值不对,没有为零的,芯片为ADP3188,1-6脚为VID
上假负载时VID4:1。24V,VID3:0V,VID2:1。24V,VID1:0V
VID0:1。24V,VID5:1。24V核心供电为1。32V
上CPU时:VID4:1。24V,VID3:0。06V,VID2:0。39V,VID1:1。24V
VID0:1。24V,VID5:0。42V

网友:
昨天测的开机瞬间有1.3V供电
CPU供电对地值只有4
查了ADP3188周围没发现问题

网友:
CPU电压有问题,查一Q1那边有个8脚的IC有没有问题

网友:
VID3:0。06V---------这个是正常的,就是“0”

VID2:0。39V、VID5:0。42V--------这两个照道理说也应该是“0”,但是一般很少碰到这样的VID电压,

按电气参数来分析。VID2 VID3 VID5都应该是0
PWM IC应该有输出的
建议线换一下3188

网友:
我已经换过ADP3188,且原机的ADP3188在其它板上能用
是网吧的,有三块一样的故障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你是说ADP3418吗
我这板上Q1的旁边是一个393芯片
ADP3188的11脚为EN有1。22V
但10脚PWRGD无电压
现有三块同牌子同故障的板
问题是上假负载有CPU供电1。32V输出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多谢孤帆远影板主的回复
我把ADP3188拆到其它板上能用
上假负载 时有1。32V输出 ,北桥也不烫
就是上CPU时只有开机瞬间有1。32V输出