l1117l 输出供电给哪里?

楼主(2009-04-22):
除了南桥和PW-on还有哪里?
我想飞线。
l1117l
输入5vsb正常
输出接地短路,电压0.08
l1117l正常。
加电巨烫。
咋整
飞线

网友:
南桥热不?有网卡就把网卡拆了先,。

网友:
你得先看你的板是什么开机的

网友:
1117是1A的3.3V稳压管,输出3.3V,输出短路肯定热量大,检查它的负载!!!

网友:
先确定是什么开机的,想你这中情况SB坏的比较多点,还有看哈网卡和声卡

网友:
via k8m800的主板
南桥旁边的3.3V 电容正负短路。。。
atx 3.3V 对地有阻值。
南桥挂了。。
明天把网卡芯片吹下来看看。。

网友:
via k8m800的主板
南桥旁边的3.3V 电容正负短路。。。
atx 3.3V 对地有阻值。
南桥挂了。。
明天把网卡芯片吹下来看看。。
PW-ON 3.3外接了一个高压。。多少我也不知道。。。不是网卡芯片就是南桥挂了。。
我已经有两个桥子南桥挂了。。
多一个南桥。。。就是不会换。。

网友:
测量1117输出端电阻
如果短路,拆网卡还短,那就可以判断SB坏了

网友:
网卡芯片吹下。。
依旧短路。。现在吹南桥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