很受伤的V2000

楼主(2009-04-22):
今天断断续续的修了一天的HP V2000。是Intel的那款。开始是主板短路,左找右找发现一对MOS管挂了,前端的一个保护管也短了,于是换上,想应该好了吧。
可是接上电,电流0。8,还有短的地方。随手一摸,不幸结结实实的按到了EC,瞬间手指就被烫了个大泡,疼啊。
这下好了,知道谁坏了,手也坏了,可是革命工作还要干呀,只能接着换。
焊好后上电,待机0.01,心中一喜,以为OK,结果是不触发。3,5V正常,开关键上3.3也正常,就是不启动。于是给EC拖一遍锡,希望是没焊好,结果发现是对自己没信心,浪费时间。
这时又发现一个现象,插上电源后充电灯一直亮。不知是不是充电电路问题,懒得想了,直接换1772,还是一样。
修得有点烦了,上来问问兄弟姐妹,谁知道这是什莫问题,下一步该查谁。先养养手,明天再修,多谢大家了

网友:
最后发现是北桥短路了,更换中

网友:
好了吗?
  回个信

网友:
换过北桥后短路现象消失,但充电灯还是一直亮,无法触发,哪位修过V2000,还请多提宝贵建议

网友:
刚刚换了BIOS,充电灯不亮了,待机0.01,3.3、5V正常,还是不触发,很想知道这机器哪里控制开机的,请高手给解答一下,多谢了!

网友:
换个开机芯片试下

网友:
既然是短路 MOS管更换后应该对比主要电感阻值。

手也不会烫个大包拉

网友:
哪个是开机芯片啊?

网友:
本人也是新手.那个EC是什么东西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超级IO 开机芯片

网友:
97541换个试试,

网友:
量下南桥周围电容,我怀疑南桥有问题,不行换一南桥试下

网友:
到你修好之后,给大家总结一下出来,是怎么修好的,可以吗,谢谢了,DV2000的机器经常见

网友:
我修了几台DV2000的都是电源芯片脱焊的,现象是不开机或者待机短路,加焊就好,有短路就把待机的MOS击穿换了就行。在别的论坛看到一个自称是哪个代工厂的哥们的文章,说是DV200,DV4000等几批板在生产地时候他们的SMT出问题了,所以脱焊返修的很多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