精英945p-a ver2.0 FF内存电压2。5

楼主(2009-04-22):
精英945p-a ver2.0 FF内存电压2。5。BIOS刷了。IO换了。内存供电RT9214换了。期待高手指点

网友:
CPU的电压,时钟,复位都正常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内存电压正常吗。座和桥都压了。无果

网友:
是啊。但是RT9214都换了。场管也换了。控制角的保险电阻值也正常。想问一下还应该往哪查下去

网友:
在哪弄的图啊。和我的板一模一样的

网友:
我试试,换IO之前电压就不对

网友:
没搞定。要放弃了。

网友:
我有这样一个板  是CPU坐虚汗

网友:
这个板CPU座最容易虚汗  原因是CPU风扇 没在主板后加背板   主板凸变形CPU座虚汗