IBM T30开机提示0187 0188 错误?????

楼主(2009-04-22):
IBM  T30  开机提示错误   代码是0187  0188
关机再开机 多次后就能进系统
请教一下怎么解决????
谢谢了 !!!!!

网友:
???????没遇到过吗??

网友:
IBM ThinkPad ,T23,T30 ,T40,R51E开机出错代码
在图表中,x 可以是任意字符。
此处 PC-Doctor(R) 的版本是指 PC-Doctor for Windows(R)。
0175: Bad CRC1, stop POST task(CRC1 错误,停止 POST 任务)
0187: EAIA data access error(EAIA 数据访问错误)
0188: Invalid RFID serialization information area or bad CRC2(RFID 串行化信息区无效或 CRC2 错误)。
0189: Invalid RFID configuration information area(RFID 配置信息区无效)
0190: Critical low-battery error(电池电量严重不足错误)
0193: RF antenna has been removed(已卸下 RF 天线)
0194: The computer is carried through the security gate(计算机通过安全门)
0195: Security hardware tamper detected(检测到安全性硬件破坏)
0196: Security hardware removed(已卸下安全性硬件)
0197: Invalid Remote change requested(远程更改请求无效)。
01C9: More than one Ethernet devices are found. Remove one of them. Press <Esc> to continue.(找到多个以太网设备。请卸下其中一个设备。按 Esc 键继续。)
0200: Hard disk error(硬盘错误)
021x: Keyboard error(键盘错误)
0230: Shadow RAM error(影象 RAM 错误)
0231: System RAM error(系统 RAM 错误)
0232: Extended RAM error(扩展 RAM 错误)
0250: System battery error(系统电池错误)
0251: System CMOS checksum bad(系统 CMOS 校验和错误)
0260: System timer error(系统定时器错误)
0270: Real time clock error(实时时钟错误)
0271: Date and time error(日期和时间错误)
0280: Previous boot incomplete(上一次引导未完成)
02D0: System cache error(系统高速缓存错误)
02F4: EISA CMOS not writable(EISA CMOS 不可写入)
02F5: DMA test failed(DMA 测试失败)
02F6: Software NMI failed(软件 NMI 失败)
02F7: Fail-safe timer NMI failed(故障安全定时器 NMI 失败)

网友:
0187: EAIA data access error(EAIA 数据访问错误)
0188: Invalid RFID serialization information area or bad CRC2(RFID 串行化信息区无效或 CRC2 错误)。

那这是是个什么意思啊`` 是硬盘的问题吗

网友:
换码片就好了

网友:
码片是24开头的,一般在MINIPCI或者内存槽旁边

网友:
IBM T30是8脚的芯片。24rf08.重新写一下资料就行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