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版主为什么删除我的求助贴

楼主(2009-04-22):
有关810主板的问题到这里求助,版主为什么要删除,给我一个明白好吗!

网友:
删除求租帖一般是因为求助帖的内容表述不清楚而且长时间不补充。
比如:“我的主板点不亮了”  “我的板子上不了电,怎么办?”

网友:
不守法吧。我想是这样。
请看这里
http://www.chinafix.com.cn/bbs/thread-33578-1-1.html

网友:
当一个没有能力修东西的人。只能学习。而不是动不动就问。这样没人会理你的。

网友:
可我把故障描述的很详细,检查方法我描述了,关键点电压我也描述了

网友:
原帖:一块杂牌810主板插上电源CPU就上电,风扇就转,但点不亮。SB3.3V正常,VCCRTC电压4.5V。断开电源上的POWER ON绿线,让它待机,VCCRTC为3.2V,SB3.3V还是正常,我想问一下这种情况VCCRTC正常吗

网友:
CPU 多大供电?

网友:
CPU1.5V,1.8V,2.0V,2.5V,都有输出

网友:
教科书上南桥VCCRTC供电3.3V,我想知道4.5V电压正常吗,若不正常从哪里来

网友:
我说的这些电压是电源管理块输出的各组电压,意思是主板已上电,VCCRTC约等于CMOS跳线帽上的电压4.5V

网友:
我想知道VCCRTC真确供电状况。提供部分图纸给 小俞号不见了  师傅参考一下

网友:
我说的这些电压是电源管理块输出的各组电压,意思是主板已上电,VCCRTC约等于CMOS跳线帽上的电压4.5V
引用 网友A:

为什么会有4.5V?

网友:
论述不清?4.5V哪来的啊?
查下PCI3.3V正常吗?南桥1.8V或者1.5V正常吗?内存3.3V正常吗?

网友:
VCCRTC约等于CMOS跳线帽上的电压4.5V。如果真是这样。你的板就真有问题了。

网友:
跳线帽上的电压的确为4.5V,没有图纸不知道这个电压从哪里来。断开电源上的POWER ON绿线,让它待机,跳线帽上变为3.2V,看来这个电压不单独与待机电压SB有关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