IBM R50E 五短声报警(已修复)

楼主(2009-04-22):
一台IBM R50E 开机电流到0.5,0.6左右,代码是错误的“ER”
同时五短声报警,有时可以正常开机,很少
换了北桥管了一天,第二天有一半的时候报警,有一半时开得起来,
网卡没反应。但开得起的机会比开始大

已经换过北桥,TB,PMH4,BIOS,网卡IC,93C46,加焊过南桥,
CPU座

此板无MINI PCI接口,也无安全IC。

修好了,H8 的问题

网友:
为什么换了北桥管了一天也`` 难道是空焊 ``桥没做好?

网友:
楼主此板上的主要元件没几个没动过的了,这样会使故障复杂化.因为焊接过程没掌控好会产生一些不确定的因素.

网友:
还有代码都是16进制数, 没有"ER"这个代码.

网友:
估计都把问题给越治越严重了.动了那么多芯片....唉.

网友:
搞好了,,这板开起来的时候网卡打叉,换了主IC和93c46,无效
考虑有报警,主板应该开始工作了,开起来的时候基本系统正常,BGA应该也是好了

其它IC都搞过了,换H8后OK。。。

网友:
“ER”也可能是“EA”。。

网友:
6# 经典本本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这个故障点可以理解为是H8的问题吗?换了它就解决了是吗

网友:
有点乱,不过最后还是搞好了

网友:
5短 换H8?

我看北桥(或者显卡) 和安全芯片的可能性比较大

网友:
报警跟H8有好大关系吗?

网友:
R50E是集显的,并且没有安全芯片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