7300GT 256M 故障故障求助

楼主(2009-04-22):
型号:铭宣 7300GF 256M
用MATS7测,报FBA[63:32]
A47 A47 A47 A47
依次取掉了好及个排阻,仍报FBA[63:32],并没有变化
请问那个显存嫌疑大点
谢谢
求助

网友:
1位连续报错的话 很可能是GPU 论坛有过一篇专门讨论连续出错的帖子 你可以参考下

网友:
孤帆说句实话这张卡我修过不下40片 右边从上往下数第三颗
你的卡显存应该可以和E2516AB-6E-E 互换 16位显存
1GPU虚焊或损坏
2显存坏

网友:
GPU 虚焊的几率 很大 ~ 你如果不会送到维修店里吧 ~

网友:
我依次短接排阻
弄过去弄过来,莫名其妙又号了。现在跑R3不报错了
NND
不知是GPU空了,还是显存空了

网友:
现在好了吗?GPU的问题大些

网友:
莫名其妙的自己好了
我加焊了一下第三、四颗显存
还没有试呢

网友:
估计还是核心虚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