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19寸宽屏间歇性黑屏

楼主(2009-04-22):
联想19寸宽屏使用的时候出现经常黑屏,电源指示灯正常,必须关掉在开才好,请问是什么问题

网友:
你是不是专业的?还是心疼钱让别人赚去了?自己拆开看看?到这里问问?

网友:
联想19宽屏一般灯管坏的多 你外接灯管试一下 就知道了

网友:
升压板接触不良

网友:
肯定灯管理没坏,是不是驱动板上的晶振坏了

网友:
看一下电容!~或者加焊一下大功率的元器件!

网友:
应该是高压板保护

网友:
高压条吧,换高压条试试

网友:
我们维修的都是透视眼啊,你一说就明白啥地方坏了,专业维修的,请指明查过的东东,不是维修的自己认认真真好好的猜吧

网友:
同意二楼!
一看就知道,楼主是不想花钱就想修好的人。。。鄙视你

网友:
换一个高压板就OK了

网友(2009-05-26):
LZ不是维修人员啊?都不拆开看就跑来问

网友:
首先要拆开 进行一番测量 再提出问题 这样也好解答

网友:
灯管坏的可能性很大!

网友:
联想的不用想,直接把四个灯管换掉就行了。

网友:
自己拆开 检查以下 在问问题

网友:
灯管换的可能性大。或高压板的电感虚焊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