南北桥发烫

楼主(2009-04-22):
一款技嘉8I848ML主板开机南北桥 内存供电管同时发烫   桥是INTEL的   复位灯不亮  是那的问题啊!

网友:
说的 不是很详细哦  一般要吧你的一些的脚位电压凉凉  看看一些数据 才晓得撒  这样只是发热很不好说明是什么样的问题哦 不过你可以先吧发热的场管换掉

网友:
你量下工作电压

网友:
看看是触发前发烫还是触发后才烫的,触发前就烫的桥坏的可能很大,触发后发烫重点查AGP供电管

网友:
别忘了检查总线供电是否正常

网友:
伦敦上空的猪 发短消息
加为好友
伦敦上空的猪 当前离线

帖子7 精华0 下载次数3 次 上传次数0 次 贡献0  性别男 在线时间18 小时 注册时间2009-1-18 最后登录2009-4-25
维修新手

UID129466 经验51 点 威望0 点 阅读权限30  4#
发表于 5 天前 01:21 | 只看该作者 看看是触发前发烫还是触发后才烫的,触发前就烫的桥坏的可能很大,触发后发烫重点查AGP供电管
谢谢你     我换AGP供电管可以正常使用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