双敏NF4主板,代码跑完,显示器不显示

楼主(2009-04-22):
今天修到一个双敏的NF4主板,代码跑完,就是不显示,量PCI-E数据线,有一阻值不对,于是加焊NF4,阻值正常了,还是不显示,BIOS也刷过了,还是不行,PCI-E的其他信号也都正常(时钟,供电),郁闷中

今天解决了,是PCI-E插槽的问题,显卡不能插到底,插到半腰就亮了,在挡片下垫了两个平垫固定好就可以了

网友:
还有,蜂鸣器一长两短报警

网友:
是呀,插不插显卡都是显卡报错

网友:
显卡不过你换个PCI的试试