BENQ DHT300死修都没待机电压

楼主(2009-04-22):
一客户拿来一台BENQ DHT300的机子,拆机一看发现有人小修过,还有进个水的现象,清洗好了板,干后接上电,一测没3V  5V,19V 进来了。换了8743A          8724E        3   5V的上下MOS管还是没有出来,都测过没有短路的地方,请教一下哪位高手指点一下 。谢谢了

网友:
哦!请问,电源管理芯片19V电压有没有,电源管理芯片使能脚电平高低,以确保触发

网友:
8743A    每个脚都没有电,19V通到3 5 V的上管就没有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