碰到第二块检测键盘之前停下来的主板故障

楼主(2009-04-22):
这已经是我第二次碰到一模一样的主板故障了:

开机,“滴”一声响,主板自检通过了,然后屏幕开始显示显卡显存大小,闪过之后,出现检测内存的画面,下面有一行字,意思是按“DEL”进入设置,然后就卡在这里,再也没反应了。这是怎么回事啊?相当头通,因为已经是第二次碰到这种相同的故障了。正常的电脑,应该这个屏幕过去之后,键盘灯马上就会亮的。到这个位置键盘没有任何反应的,可以肯定键盘是好的。

说明:第一块板是全集成的,品牌机,现在手头这块是什么都不集成的老主板。用来测试的这块显卡有点问题。但是这块显卡放到正常的电脑上面可以每次都显示到XP的滚动画面过去之后才黑屏无显示,这个还根本没有XP画面就死机应该和显卡没有关系吧?

请高手指点一二,万分感谢

网友:
某些硬件检测不过

网友:
顯示後鍵盤燈亮不亮???

网友:
先看看主板上的跳线位置对不 如果对的话 就下排容

网友:
检修PS/2口

网友:
q
我清楚记得第一块这种问题的主板,换成U盘接口的键盘,换哪个U盘接口结果都是一样的,所以我想这块板可能也差不多,但是我手头没的U盘接口的键盘,所以就没有办法测

网友:
先换条内存试试啊,我遇到几块了

网友:
弄好了,原来是主板跳线没设置好

这种老主板上的跳线有十几个,很容易弄错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