主板不上电!

楼主(2009-04-22):
一块845主板!~上电一闪就灭啦!CPU供电管换个!还是一样!~
请问高手是那里问题!~

网友:
CPU供电管换个!???这话是什么意思?确定CPU供电管就一个?很明显是短路保护。你要确定是哪里短。是12V短。还是其它的。

网友:
不好意思!是打错啦!~CPU供电管换过!~
谢谢各位!~

网友:
很明显是开机短路故障````你试试强行加电看看哪个芯片发热比较大的,再查12V```5V```3V`的对地阻直是否有300-500欧?再目观看看那些元件比较明显的烧伤现状``重点检查电压是否正常?

网友:
CMOS跳冒没有错!`绿线电压5V,没有连在一起的地方!~

网友:
谢谢各位!~是我的试机电源有问题!~换个电源就好啦!~

网友:
给你总结几大可能会出现故障的地方。
CPU----CPU供电管MOS------12V--------电容--------还有北桥。
重点看看不 。

网友:
忘了,还有刚说的电源,
但是可能性很小,
CPU温度过高,
应为供电有问题,
很可能与桥有关,
什么原因暂时不好说。
根据情况而定。。。CPU供电管,  桥

网友:
七期主板培训目前正好讲到不上电的维修,我给复述一下,权当复习了:
不上电主要分为两大类,一类是短路造成的不上电,另一类是上电电路造成的不上电。
短路包括cpu供电电路、待机电路、工作电路的短路。
上电电路首先要查南桥的工作条件(3vsb、cmos跳线、32.768KHZ、rsmrst#),再往下就是查触发电路。
按照这个思路是比较系统的,有步骤、有思路的查比较好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