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DR3是哪个插槽?

楼主(2009-04-22):
DDR3是哪个插槽,你认识吗? 红颜色的还是黄颜色的.

网友:
DDR二的内存,缺口大致在中间

网友:
红色的是DDR3,突起靠外边,,对了,如果看细点的话,突起那边应该有写电压多少,对应的就知道是什么的内存了

网友:
红的是DDR3吧

网友:
红色的,N天以前的事了。

网友:
表面区别,防呆口位置不同,图示红色,DDR3 socket~

网友:
红色的是DDR3

网友:
上面都说对了。
有人知道DDR3的1#脚在插槽那个位置吗?
A)左上角第一针  B)左下角第一针   C)右上角第一针   D)右下角第一针

网友:
是的,有的插槽上有写电压标志,但也有许多是没有写的
下面同样是昂达(Ondata)的2块板子,内存插槽一块有电压标志(图1,图2),一块没有(图3)。所以不能一概而论的。

网友:
红色的是DDR3,拿一条DDR2的内存比一下发现DDR2的缺口靠中间一点

网友:
我猜 1脚在中间 哈哈

网友:
红色的是DDR3,!

网友:
看电压啊1.8V是DDR2    1.5V的是DDR3

网友:
上面都说对了。
有人知道DDR3的1#脚在插槽那个位置吗?
A)左上角第一针  B)左下角第一针   C)右上角第一针   D)右下角第一针
引用 网友A:

几天前看过张老的贴子“DDR3内存条(槽)引脚定义”;
图上的1#,应该是右上角第一针~ 选C

网友:
怎么MAD有这样的CPU吗!!
同时支持DDRII和DDRIII吗!!!
没见过!!
是什么板子我要去看看不要落伍了 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