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机多症@ 烦!!!

楼主(2009-04-22):
手里有块华硕的主板,
型号为ASUS_K8N4E se 。
主板时亮时不亮,有时候按住CPU底座可以检测到显卡,
但是,加上显卡报警,换个显卡OK了。
有时怎么按住底座也没用,怀疑座虚,加焊,故障依旧,
什么问题》
又是座虚,有时不兼容。。。
指点一二!!!
时亮时不亮

网友:
如果是你们说的那样,
也就是说是桥的关系了。
桥虚焊,,,
所以检测到显卡就报警,不兼容。
但是,还有问题,
换上显卡它又能用。(前提正常检测)

网友:
怀疑BIOS问题,
可是故障依旧!!!
难呀!!!
桥的关系有多大?

网友:
单桥虚焊的多.桥虚焊可能性最大

网友:
我昨天才收了一个这样的主板,别人说什么内存电压不稳定,过不了内存
我听着就想笑,拿回来一焊就好了。

网友:
怀疑座虚,我的电脑就是这样!

网友:
只要是NF的芯片组,桥都会脱焊,第一步就是处理桥。

网友:
看到集成桥首先考虑桥空焊

网友:
这个板直接加焊桥~~~~

网友:
应该是桥的问题NF4的桥容易虚焊

网友:
NF的主板,把桥从新加焊或者从新植珠种上就行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