索尼PCG-Z1RCP笔记本不触发

楼主(2009-04-22):
索尼PCG-Z1RCP笔记本插电源开机无任何反映 电流表不动给点意见

网友:
主板放电就可以了, 这机子有这毛病的!! 你试试!!

网友:
先扣电池放一下电,不行的话查一下公共点有没有电压,有的话再查待机电路……

网友:
放电有时候可以开机 但电流到0.5A的时候一会又掉了 重新插电源又这样

网友:
这个主板是DA82562ET管理芯片吗