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3P的作用?NEC VERSAPRO VA70J不上电

楼主(2009-04-22):
两台NEC VERSAPRO VA70J本本,故障不上电,按开关无反应.
查静态电流是0.03A,15V/3M/5M正常,晶振起振,开关上有电压13V,按开关有高到低的跳变.经一个000连到一个6P的芯片D3P,1/2/3P相连.是开关电压,6P是5V.5P是13V,4P连到南桥FW82371MB的PWRBIN#,此脚一直是低电平,找一个6P的芯片D3P更换无效,更换了FW82371MB也是一样不上电,更换了IO SMSC FDC37N869也是不上电,主板上的所有保险没有坏,MAX1631EIA也换过,查南桥FW82371MBR的VCCRTC有3.0V,VCCSUS无电压,直接飞线5M/3M都不能上电.有两个5133和S1001,有3V电压输入,无电压输出,不知是什么作用,有修过的朋友指点一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