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ony s26c

楼主(2009-04-22):
初学者,低级问题请教。不开机,3V后短路,烧后面南桥烫,拆南桥后不短了,南桥是NF82801DBM的,没找到,有个FW82801DBM的不知可以用么?上这桥后不短,3V电感对地6百多,USB有根线没阻值,不知道是不是没做好虚焊还是这桥不好用呀。
不开机

网友:
肯定没做好了大哥

网友:
加焊后能开机了,但接电池不充电,不能开机,只能单接适配器能开机.

网友:
肯定有空焊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