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F41 开关电压{已解决}

楼主(2009-04-22):
联想F41进水
接到机子二话没说 拆
把水渍清理干净
一开始3V 5V没出来
更换MAX8734 5V和3V还是没出来
跑线路跑了半天
发现PU1 LM393的第5脚与他相连的R18的焊脚掉锡了 补上
现在5V 3V都出来了
结果发现开关的电压有19V。。。。
开关应该是3V啊 怎么一下子就19V了
奇怪的是竟然可以正常开机
就是心里毛毛的
想请教各位大侠是怎么回事
不吝赐教
谢谢

谢谢柳怀东 谢谢无边大大
终于有知道了一点啊
修海无涯啊

网友:
帅哥,首先确定一点。不要认为所以的开关电压都是3。3V也有17。5的像你说的19V的,  像宏基,联想,都有很多机器都是这样的。不要觉得怪了,很正常不过了。

网友:
最好是查下主板资料和电路

网友:
我查了电路图 是3V的。。。。

网友:
哪位高人能告诉我这个机子的开关电压是多少
我的这份图纸是2006年的 而这个机子是2008年产的。。。。

网友:
19V没问题,这是仁宝特有的点火回路。但是实际上到达EC的电压还是只有3.3V。

网友:
开关按键的电压等于适配器的电压这个很常见啊,没什么奇怪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