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的北桥是不是挂了

楼主(2009-04-22):
在测北桥附近的贴片电容时发现好多都和地线相通了

网友:
也不能完全这么断定

网友:
最好是把表笔放在电容两端测.这样比较准确

网友:
一点组织都没有吗
有的时候组织很小的
但是也能正常工作

网友:
是啊一点阻值都 没有   电容两端都是零

网友:
那一定是北桥坏了

网友:
是的,电容两边的阻值为0,基本的北桥就挂了

网友(2009-06-06):
你有没有调换表笔测一下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