大家来分析一下这个行幅控制电路

楼主(2009-04-22):
(图片)

网友:
此机行幅宽,调整没反应,脱开TIP122的C极,行幅能小一点,此时C极电压是12V,B1.4V ,焊下D1 4148后行幅变得很窄.C 32V  B 0V.TIP122已换过无效,两个A733也换了,BF423用BF422换下,D1也换了.问题还是一样.请大家分析一下,

网友:
那位可不可以讲一下原理

网友:
要检查的地方很多的 下阻尼二极管 下S校正电容等 BF422和BF423不能代换

网友:
问题应该是出在BF423上.代换有问题.BF423不能用BF422代换.

网友:
BF423可用什么代换??

网友:
用新的BF423换有故障还是一样,

网友:
脱开TIP122的C极可以变小

网友:
检查一下枕校电容

网友:
重新写过程序,没有作用查逆程电容,就是行管集电极上的电容,它一脚跨集电极,一脚接地,一般有两个

网友:
以重写数据,没用

网友:
更换阻尼二极管试试,应该是阻尼二极管漏电

网友:
你这是什么型号的显示器,电路画得准确吗?

网友:
是不是CS部分, 行幅电感有没有问题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