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IY自己的BGA焊台

楼主(2009-04-22):
应大家的要求,抽空整理了下自己DIY焊台的资料和制作步骤,希望对大家能有所帮助.
材料清单:
1 : 3块远红外线辐射器,简称热砖.尺寸分别为:120*120mm(2块),60*60mm(1块),
2: 准备用做框架的铝合金材料,用铝合金的优点是轻又牢固。
3: 两只热电藕,两个温控议.
基本就这么多了,工具的话准备好小电钻和切割机,其它螺丝刀什么的我就不说了...

上图说明:
正面:

底部:

顶部:

侧面,我用螺丝固定,用螺丝的好处是容易调节热砖的平整.

底部热电藕的安装位置,建议大家买内置热电藕的砖.

背后:

我用的工具:

最后上一些焊接经验:
无铅焊接温度: 上加热调到220度,下预热调到:230度.
有铅焊接温度: 上加热调到220度,下预热调到:200度.
(注意:不能一次性调到目标温度,要分几次调,步骤是刚通电时上加热先关闭,等预热温度达到差不多200度时再打开上加热,温度调到离目标温度低20度.然后再慢慢往上调即可。)

网友:
不错  只是太乱了  有一定的危险性   在该装下就好了

网友:
楼主再哪里买的砖.好象钻裂了啊?

网友:
呵呵,这个家伙成功率有多高啊

网友:
多少钱一台!

网友:
哇 这个BGA台 一定很便宜吧~ 嘿嘿 出售吗?

网友:
强人,这个总共花费多少???

网友:
楼主动手能力强,线乱应整理,注意安全

网友:
大开眼界。  是我的就好了 羡慕啊

网友:
问下笔记本主板BGA芯片或台式机主板bga是无铅还是有铅?

网友:
好想自己也有一台呀!!!

网友:
貌似BGA机的上加热头有风出来。。楼主在装个风筒就更像了呵呵

网友:
厉害啊强人啊但地方危险性比较大啊望楼主注意啊

网友:
我关心成功率怎么样?上加热论坛说了很多了,不能用砖,热滞后狠严重,达不到温度曲线要求的。

网友:
还有这种温控是继电器输出的吧?就是on-off功能的吧?这个能稳定温度吗?建议楼主用测温设备检测一下温度是否稳定呢?

网友:
刚开始以为是一辆吊车,楼主强..........我也想做一个

网友:
请问“我爱速龙”师傅,一般加焊一个笔记本的北桥芯片(虚焊),需要加热多长时间?

网友:
能说哈你的上加人砖是什么样的吗

网友(2009-08-28):
好羡慕你   佩服

网友:
挺牛的  我也想搞个,,,

网友:
带热电藕的发热砖一般在什么商店买啊,这里到处找不到哦

网友:
成本多少》?修好了多少呢?